[求助] 请教大侠关于从modelsim中将输出数据导入一个文本文档的问题

楼主(2012-03-29):
各位大侠,我在做NCO的仿真。现在要把产生的生的正余弦信号导出来进行分析,自己写的testbench,虽然生成了用于存储数据的文本文档 但是 文档里面只有一个x  这是怎么回事啊?程序如下,求指教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DDS_CORDIC_testbench;
reg clk;
reg rst;
reg [31:0]delta ;
reg [9:0]i ;
wire signed [15:0] x_o, y_o;
integer x_file;
integer y_file;
// Clock Generation
initial
begin
  clk = 0;
  delta=32'd42949673;
   i=0;
   rst = 1;
   #12 rst = 0;
   #1000 $stop;
end
always
    #5 clk = ~clk;

initial
begin
x_file=$fopen("x_o.txt");
y_file=$fopen("y_o.txt");
end
always@(clk)
begin
$fdisplay(x_file,"%h",x_o);
$fdisplay(y_file,"%h",y_o);
  if(i<250)
    i=i+1;
  else
    $stop ;
$fclose(x_file);
$fclose(y_file);
end
// Install Moudle Under Test
DDS_CORDIC dut
(
  .clk(clk),
  .rst(rst),
  .delta(delta),
  .x_o(x_o),
  .y_o(y_o)
);
endmodule

网友:
楼主可以用$fwrite函数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