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在simulation时处理多个voltage domain的设计情况

楼主(2012-03-29):
因为功耗考虑,可能有多个voltage domain在simulation阶段需要考虑哪些事情呢?

在domain之间插入level shifter,这一步是在RTL阶段就插入,还是后端的事情?

网友:
如果使用UPF flow, 你可以在RTL阶段就define 芯片的low power scheme, dc 能读入UPF,自动插入lv shift, iso cell etc, 并且可以使用MVSIM做 multi power 的simu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去学习学习

网友:
要使用UPF flow ,第一步看你的库支不支持。

网友(2012-05-19):
还可以插 level shift ? 学习学习

网友:
肯定是RTL的时候就要插入,如果是分析power,可以综合之后,用netlist去simulation,这样更接近真实的情况。有问题可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