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systemverilog中使用“DPI-C"的问题

楼主(2012-03-29):
请问:在class中可以使用import "DPI-C" function void crun()么?
我只知道module与program中可以,不知道class中是否可以呢?

网友(2012-10-25):
我怎么试了不可以啊?谁能给个详细的解释?

网友:
肯定可以的,报什么错误呢

网友(2013-05-30):
可以,刚刚用过。但是要注意import "DPI-C" function void  必须放在class外 不能放class里面。

网友:
应该可以用,要不然你就尝试一下调用标准的c库的函数。

网友(2013-09-29):
应该是需要在源函数的protype之前加上extern “C”
extern “C”  void xx();
{;}

网友(2014-07-02):
放在class外的地方

网友(2014-11-21):
这都在说嘛?

网友:
是可以的。天天再用

网友(2015-10-10):
直接放在class外面地方import 然后在class内可以直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