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安装出现问题,请教各位大牛指教

楼主(2012-03-29):
  本人在虚拟机上安装Cadence5141,系统为Redhat9.0,安装时遇到的问题查询是Tar的版本过高,求教怎么转换tar1.5到1.4

网友(2012-05-04):
你在4上装吧,那个兼容性好一点

网友:
在虚拟机上装一个版本合适的tar,然后把路径设置到系统缺省的路径前面,保证是版本合适的tar被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