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的产品系列

楼主(2012-03-29):
cadence的产品有很多,看它官网上介绍有:
板级电路设计系统、Alta系统级无线设计、逻辑设计与验证(LDV)设计、时序驱动的深亚微米设计、全定制ic设计工具
等等

那我们平时用的IC5141、IC610和这些产品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好像在官网上没有专门说有IC5141这些?

楼主:
没有大大清楚吗?

网友:
上次Cadence的人来的时候给做过介绍,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Cadence下面有几个产品,分别是:原理图仿真Spectre、版图Virtusuo、数字时序仿真Encounter和PCB软件???。
而我们平时说的IC5141、IC610分别指的是Cadence 5.141版和Cadence 6.10版。

我的理解是就像MS Office下面有Word、Excel、Powerpoint一样,我们平时就说Office 2000、Office 2010等,不知道是不是恰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3L回答的很好,Cadence相当于是套装 ,相当于 MS Office套装 。
Cadence 的 5141 和610等不同版本,相当于 MS Office有 03 07 10等版本。
Cadence套装下 有 Spectre,Virtuso等,相当于 MS Office下有 word ,ppt,excel等。
而且 对于 MMSIM ,Calibre等cadence下可以独立安装的第三方套件,相当于MS Office公式编辑器等第三方插件。这些插件可以集成到套装上使用,但是不是原公司开发的,而是第三方开发的。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指导了

网友:
普及的很好 赞一个

网友:
单独介绍下ic设计有关的软件:cadence ic610 .

在cadence ic5141基础上集成了cadence Allegro 16.0。
整个软件包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        cadence Allegro 16.0设计环境;
        ic5141设计环境、Dracula验证工具、Assura验证工具;
        ic610设计环境(Virtuoso_Layout_Suite_L、Virtuoso_XL、Virtuoso_GXL)、其它工具。

ic610的最大特点就是Virtuoso客户定制设计平台。
主要有三种定制设计平台L、XL、GXL。
L平台和XL平台包含了:
        为设计输入准备的Virtuoso原理图编辑器;
        为全面模拟和设计分析提供的 Virtuoso模拟设计环境;
        以及为快速物理布图提供的Virtuoso布图套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Cadence分为四个平台,IC51或者IC61都属于Virtuoso平台(模拟/混合设计平台)。大家接触到的大多数模拟/混合信号设计产品都是属于Virtuoso平台的。

IC51与IC61只是版本的省级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法很有误导。

只有IC61平台,没有IC610这样的说法,IC610只是一个小版本。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IC61平台不包含Allegro的任何产品,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平台!!!

网友(2014-02-17):
duo xie le
!!!!!!!!!!!!!!!!!!!!!!!!!!!!!!!!11

网友(2014-04-18):
原来如此

网友:
有用的信息。

网友(2014-08-10):
我是新手

网友(2015-02-04):
是不是安装了cadence ic5141.iso中的3个cd,就有了Spectre、Virtusuo?

网友(2016-10-18):
谢谢正需要呢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