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从版图提出原理图

楼主(2012-03-29):
可不可以从gds提取出原理图啊,请高人指导

网友:
当然可以阿,不过可读性比较差,通常由于节省数据资源,EDA软件都会只显示wire的名字,不像习惯绘制的那样连起来.人工整理花费的工作量还不小.

网友:
用calibre做LVS的时候,calibre能从版图提取出spice网表,不过那是晶体管级的原理图,看不懂。。。。

网友:
不行管用吧

网友:
你要做什么用?

网友:
无论是提取netlist还是schematic 都需要对应的环境或者是对应的command file

例如:用calibre提取netlist 至少要有lvs 文件,文件中对所有的器件也要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