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如何看不到mw_lib中的cell?

楼主(2012-03-29):
我打开ICC,open_mw_lib(打开一个参考库),选择只读选项,然后open_mw_cel(打开库中的cell),报错,库中没有这个cell,我的路径是对的,是不是库的版本与ICC不兼容?还是我不能直接看厂家提供的标准cell?

网友:
正常是能看到的,你看的是FRAM还是CEL view? 有些没有CEL view,但都有FRAM view

网友:
请问你是刚开始导进去的吗。。。会不会是你库不是在linux底下解压的。。。。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已解决。

网友:
看看   这个问题

网友(2018-07-09):
回复 网友B: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沾到令一个目录就不能打开了

网友(2022-12-30):
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