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你们能用ICC看厂家提供的Milkyway Libraries中的cell么?

楼主(2012-03-29):
有人遇到这个问题么?怎么解决的?用ICC看不到厂家提供的Milkyway Libraries中的cell.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到你拿到的MW的库下。看看包含什么文件,是否有FRAM,CEL?

如果是个空文件夹,那就不用问了
如果都有的话,那就看log

还有,拿到数据一定要在linux下解压,千万不要在window下解压再放到linux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