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将HFSS仿真传输线后得到的S参数能不能导入Cadence中仿电路?

楼主(2012-03-29):
RT,求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2012-04-28):
能,cadence里的analoglib还是basic库中有个nport的symbal用于调s参数仿真,但我在用HFSS抽取S参数上还有些问题,希望和兄弟你交流交流。

网友:
这也可以。

网友:
大哥,能不能将cadence里的analoglib还是basic库中有个nport的symbal用于调s参数仿真说的详细点呢?谢谢

网友(2013-06-14):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在论坛看到你对以下这个问题的回答

求教:将HFSS仿真传输线后得到的S参数能不能导入Cadence中仿电路?

能,cadence里的analoglib还是basic库中有个nport的symbal用于调s参数仿真,但我在用HFSS抽取S参数上还有些问题,希望和兄弟你交流交流。

    我现在也是要进行S参数在CADENCE的仿真,想请教一下。我的QQ是924113492,能讨论一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在论坛看到你的帖子:
    "求教:将HFSS仿真传输线后得到的S参数能不能导入Cadence中仿电路?"
我现在也要在CADENCE 里进行S参数的仿真,想请教一下您 .我的QQ是:924113492

网友(2013-08-26):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HFSS仿真传输线后得到的S参数能不能导入Cadence中仿电路可以实现吗?具体的是怎么操作?
     麻烦了,谢谢!

网友(2015-01-21):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如何用HFSS进行s-paramter的提取?求指点

网友(2015-11-23):
回复 网友B:

大侠,求指导:1)对于差分电感(含有center tap),从ADS导出的sNp file是S3P吗?
2)在Cadence中analogLib中调用Nport,从而添加1)中的sparameter file,
此时会得到一个3port(3对pin脚),依次为p1/m1, p2/m2, p3/m3
如要测其L值,以及Q值,等效阻抗R值,port端该如何设置?
多谢多谢!

网友(2016-03-04):
单独在cadence里面用nport倒是可以仿出来s参数,且和hfss里面没什么区别。
但是这个nport不能用在电路里和有源器件一起仿真吗?
因为我试了之后仿真cadence会报不能列网表的错,说nport没有设置type of port1等的值之类的错误。

网友(2016-06-21):
回复 楼主:

   您好,我也是西电的校友,最近做信号完整性,想和你咨询一下如何将HFSS中的传输线模型转入cadence中。加我qq382974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