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POWER MOSFET 开关损耗计算

楼主(2012-03-29):
使用MOSFET 做开关时需计算SOA,   MOSFET 分别在导通和关闭时有开关损耗产生,且两者不相等,如果假设开关频率为f, 开通时开关损耗pulse time 为t1, 关闭时开关损耗pulse time 为T2, 如何计算 Rth 及MOSFET 的最大功耗

网友(2012-11-30):
回复 楼主:

功耗不是这么计算的,

你贴的只是一张thermal impedence的图,是用来模拟温度junction temperatur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