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双向端口autofix的疑惑

楼主(2012-03-29):
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type bidirectional -method no_disabling
对双向端口的设置好像只能设置method为 input | output | no_disabling,对设置为input或者output还是很好理解,但是设置为no_disabling不知道做什么用了?求解

网友(2012-09-13):
双向pad,我已经手工在rtl中把它固定成input了,通过楼主的那句话,能不能把这个固定成input的双向pad变成output来用呢?比如将它设置为scanout,工具会自动加入选择逻辑吗?

网友:
用DFT Compiler来做 默认会自动给输入输出加相应的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