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row space

楼主(2012-03-29):
大侠,ICC floorplan时的行距可以任意设置吗?我现在需要把行距设成0.9um,可是怎么都设不成0.9
tf里面tile width 是0.56
请帮忙,谢谢

网友:
你设置它干什么。。。

网友:
.tf里都定义了0.56,为什么要设置成0.9?
如果0.9是你想要的,那你就改.tf吧,改成0.9之后,重新用它做std cell Milkyway。或者偷懒一点的办法是在Milkyway里去编辑std cell Milkyway里叫unitTile的CEL,把PRboundary手动拖成0.9的高度,save,搞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