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速设备接在高速总线上会产生什么问题

楼主(2012-03-29):
小弟一直不明白,在AMBA中,为什么要把AHB总线通过桥转化为APB总线用以连接一些低速设备,如果直接把这些低速设备连接到AHB上会对系统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影响不怕.
只是AHB总线设计上的缺陷,接在AHB上多消耗至少32个DFF

另外,AHB总线如果设计成bus maxtrix架构,接的东西太多,bus matrix的规模会超大,慢速的外设挂在上面,严重浪费.

APB的总线接口简单的多,一个AHB上挂多个APB设备,也省面积,
AHB的外设少了,也会提高AHB bus matrix arbiter的性能.

楼主(2012-06-25):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