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让打开的calibre interactive自动load layout path和layout primary?

楼主(2012-03-29):
我想在layout tool上面打开calibre interactive后,界面上layout path和layout primary 自动被填好了.

网友:
要找人  幫你寫一個 客制化 圖形介面

网友:
是说runset吗?

先选好文件路径

File->Save Runset  As

下次打开DRC的时候会问要不要load 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明白,在当前的cell的窗口调用calibre,layout path和layout primary就是当前的cell啊?

楼主:
在当前layout 窗口调用calibre  interactive,你的layout path和layout primary栏是填好的吗?

网友:
是啊,见下图的红框。layout是从cell中直接提取就可以了啊。

楼主:
File填的不对吧,allcell.calibre.db是你的gds文件名字吗?

网友:
修改以下RULE,把路径和 cell的名改成" "(空格).试试看吧

网友:
这个文件的名字虽然是.db但是也是gds格式的,不信你可以把这个文件stream in进来看看,当然你也可以改成gds后缀。
还是有些搞不懂你的意图。
在当前cell的layout wiew中打开,不就是要做当前cell的drc/lvs吗?
calibre可以帮你直接抽取出gds来,为什么还要先抽取gds出来再填进来呢?
除非你想做drc的cell不是当前打开的cell。

楼主:
因为想用gds原文件直接跑,不想用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再折腾一下呗,

网友(2014-01-26):
赚点分不容易啊

网友(2014-04-09):
试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