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ECO流程支持改动过端口数量的网表吗?

楼主(2012-03-29):
大家好!

最近有项目涉及到ECO,是属于POST MASK ECO吧,流片过来测试发现了一些bug,需要修正。现在改动的网表有这样的情况:

模块TOP例化了模块AB,现在增加了B模块的输出端口,模块A相应增加输入端口,TOP模块把它们连接起来。模块A用到了若干sparecell,这些sparecell来自C模块(只包括sparecell的一个模块),A用到的sparecell都在C模块里注释掉了。

请问SOC支持这个新网表导入,做EOC Route吗?

现在我发现的错误是SOCECO-146

楼主:
**ERROR: (SOCECO-146):  Name SGate is already used by an instance or a net in cell clk_gate.
**ERROR: (SOCSYC-1805): Failed to add net 'u_top/clk_gate/SGate', the routing on the net is discarded.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你所用的版本的user guide吧

网友:
如果修改不是很多,就手动改

网友:
如果修改不是很多,就手动修改

网友(2014-03-1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悄悄的告诉你,我当时候是怎么解决的。首先申明是非标准流程:
比如对A模块进行修改:
1.读入未修改过A模块的enc,然后导出A模块的route的DEF文件,只要route的。然后退出进入下一步
2.进入eco流程,导入enc、新网表,导入port的位置信息等等,这一步,工具会报错,说忽略了一部分线,忽略掉,然后导入开始的route.def
3.ecoroute ,如果只修改部分层,看ecoroute的选项。
4.非标准流程,完了后记得必须要做形式验证确保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