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中的calview.cellmap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2-03-29):
pex时输出为calibre view,看资料中如果是第一次提取,在calibre view setup后出现一个map calibre device的对话框来设置calview.cellmap
但我用的IC5141到这一步时并没有出现这个,删掉user目录下的calview.cellmp文件后也没有出现。
那么这个calview.cellmap应该怎么设置或者说怎么编辑呢?

网友(2012-12-11):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有,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3-03-12):
等大侠回答

网友:
可以试试在cellmap里把这个元件的PIN自己定义一下,格式和别的已有的一样。

网友:
把icfb启动文件夹下的calview.cellmap删除了,必须关闭并重新启动icfb,再run PEX,这时向导会出来,从新设定。

网友(2016-04-27):
谢谢了,还是没搞懂

网友(2017-04-19):
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啊?谢谢!

网友(2017-07-27):
    “看资料中如果是第一次提取”,什么资料呢?

网友(2022-04-25):
想知道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2022-11-10):
可以参考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