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视频与音频同步问题

楼主(2012-03-29):
说到同步,通常认为口型与声音对应即为同步,那么从技术的角度怎么理解呢?比如一个现成的芯片输出的图像部分和声音部分已经是同步的了,由于我需要对声音做一些处理,然后再与图像部分同步。那么由于声音信号只是连续不断的采样点,并不包含指示同步的这些信息,例如I2S输出,那么我在左后端同步处理时以什么为参照认为其是同步的呢?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2012-10-26):
视音频同步信号在最开始的时候,只能用人眼和耳朵来主观断定是不是同步了,现在各大公司都出了视音频的测试信号,tek的就有,一般的是视频为彩条信号,画面上是一个圆圈,有指针式的小圆点或缺口在圆圈上走,做到12点的位置时,音频响一声,或者是整场千周的声音,到12点位置断一下,每个公司做的信号各部相同,但大致就是这样的。国家规定的视音频延时差是-1帧~+2帧之间,就是说人耳对声音超前更敏感,对滞后还好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上图来说,第九行的中间就是测量声画同步的,黑条的时间为1秒,有一白竖条在黑框里来回的跑,到中间位置响一声,标识声画延时为0ms,黑框里上方的两小白色刻度表示的是-1帧,和+2帧。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网友:
那个测试图有算法生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