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中怎么使用gvim?

楼主(2012-03-29):
我在Edit-Preferences-ISE General-Editor中选择了Custom,并添加了gvim --servername gvim_ise --remote-tab-silent +$2 $1,可为什么还是不能启动gvim啊

网友:
在Edit-Preferences-ISE General-Editor中选择了Custom,并添加了gvim +$2 $1就OK了

网友(2012-06-23):
我用的ise12.4windows版,添加方式
{d:\program files\vim\gvim.exe} +$2 $1
把路径改成你自己的路径,然后注意+前面有个空格,$1前面也有个空格,路径用大括号括起来

我一直在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