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不同版本编译出来的效果不同?

楼主(2012-03-29):
我遇到这样一个情况,用synplify9.2综合的程序,用ISE10.1布局布线,在板子上测试的结果挺好,后来用ISE9.2布局布线,在板子调试时有时好有时坏,不稳定了。这怎么处理呢?

网友:
建议还是先找找程序的问题,说不定ISE 10.1稍微更改一下又不对了....

网友:
不同综合工具跑出来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程序逻辑没有问题的话,那句要看下时序方面有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