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_cell 后 derive_pg_connection报找不到这个cell

楼主(2012-03-30):
请教大家:
     我在ICC里create_cell(创建两个电源pad,一个1.8v, 另一个3.3V,但用的是同一种cell )提示成功,
      create_cell -view FRAM VDD18_PAD SP018W/PVDD1APW
      create_cell -view FRAM VDD33_PAD SP018W/PVDD1APW

     然后我用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18 -power_pin SVDD1AP -cell VDD18_PAD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33 -power_pin SVDD1AP -cell VDD33_PAD
     提示就说找不到两个pad。我想ICC可能是把这两个pad当成physical_only,所以找不到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好像是SMIC的模拟IO吧。derive_pg_connection一版用来建立标准单元PG pin的连接的。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用connect_net VDD18 VDD18_PAD/SVDD1AP,connect_net VDD33  VDD33_PAD/SVDD1AP.

楼主:
谢谢,我现在用的还是derive_pg_connection,没有加-cell这个选项,这样就可以了,不过是全局的定义。没有和我的design冲突,所以不知道这样做对以后有没有影响。刚用ICC不久,还望指点。
另外,如果用您的方法,需要先create_net -power VDD18/VDD33, 是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你create_cell看,貌似是添加了一组给模拟的供电IO,实际上你是对前段设计做了改变,需要和前段确认,确定是否需要create_net.
当然,如果之前的设计本身已经有net就不用再create_net了。
感觉还是需要确认一下。

网友(2014-01-16):
回复 网友A:

icc_shell> create_net -power {VDD33 VSSD}Error: Net 'VDD33' already exists in design 'i2c_pad'.  (UIED-13)

icc_shell>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DVDD -power_pin DVDD -ground_net DVSS -ground_pin DVSS
Error: Pin name DVDD specified by power_pin or ground_pin option is invalid. (MWUI-715)
Error: Pin name DVSS specified by power_pin or ground_pin option is invalid. (MWUI-715)
Error: derive_pg_connection failed

为什么我的这样呢

网友(2015-07-08):
    为什么不加 -cell 就可以执行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一直不明白???求大神解释

网友:
-cell [get_cells -all

一定要-all, physical only cell 都是这样的

否则就不要写-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