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sim 噪声仿真问题

楼主(2012-03-30):
电路如下,

电路图

电路图

仿真设置如下,

仿真设置

仿真设置

仿真结果如下,

请教:如何计算和解释?

楼主:
没人回答,那我把自己理解的说说:
电阻热噪声谱密度v^2=4KTR,
K=1.38e-23;在常温27度下,T=300;R的单位为欧姆;噪声谱密度v^2的单位为V^2/Hz
输出噪声谱密度vonoise^2=4KT((R1+R2)//R3)=1.104e-17 V^2/Hz
输出噪声密度vonoise=rt(vonoise^2)=3.3226e-9 V/rt-Hz
vinoise=vonoise×3/1=9.968e-9 V/rt-Hz
vinoise^2=9.936e-18 V^2/Hz

我不理解onoise_rr1^2、onoise_rr2^2、onoise_rr3^2如何理解和计算,望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