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 slve问题求助

楼主(2012-03-30):
AHB slave是不是一定要支持分块传输、突发传输、半字 字节的传输方式? 如果我的从机就是一系列译码电路,接了一个FIFO,那么我是不是就是不需要分块传输、突发传输、半字 字节的传输方式的功能了? 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如果是master发数据应该没有问题,只要能把总线的数据接收下来就ok
但是如果master读数据,那怎么办?就必须支持一些基本的机制啦

网友(2012-08-31):
需不需要支持,完全看你的slave挂接的系统有没有这样的要求啊,如果在这个系统中访问这个slave的操作没有你说的那些,那可以简化设计,不需要做啊,但是这样的话,此slave只能用在此系统中,不存在通用性!总之一句话:需不需要支持,完全看应用的系统是怎样的啊!

网友:
看mater需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