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用nc跑sv和C之间使用open array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3-30):
在SV与C之间使用开放数组来传递一帧图像数据,每次都是在调C函数之后马上发生fatal错误,log如下:
debug point 0: now call c function
ncsim *F INTERR : INTERNAL ERROR
----------------------------------------------------
The tool has encountered an unexpected condition and must exit,
Contact Cadence Design Systems customer support about this
problem and provide enough information to help us reproduce it,
including the logfile that contains this error message.
TOOL:ncsim(64)  08.20-s025
HOSTNAME :108
OPERATING SYSTEM :linux 2.6.9-67
MESSAGE : sv_seghandler - trapno -1

有没有谁知道这个“sv_seghandler - trapno -1”是什么东东呀?

网友:
低昂一个

网友(2020-10-19):
解决了吗?

网友(2023-04-07):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A(2023-09-13):
请问 解决了吗 或者知道啥原因吗,我也遇到 sv_seghandler -trapno -1 的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解决了吗 或者知道啥原因吗,我也遇到 sv_seghandler -trapno -1 的 问题

我这边是 运行 irun 仿真 到 ncsim 会 显示这个问题。原因是 因为 SElinux  限制了 访问 资源 权限
通过临时修改设置 可以解决 :  setenforce Permissive 或 setenforce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