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netlist对mos的描述是否也是D G S B顺序?

楼主(2012-03-30):
calibre lvs出来的layout 的 netlist,对于mos管的描述,是否也按照hspice的D G S B 的顺序来描述的?

楼主:
lyout

lyout

layout netlist

layout netlist
我发现calibre lvs出来的layout 的 netlist,对于mos管的描述,不是按照hspice的D G S B 的顺序来描述的!
它竟然按照从右往左方向描述mos管的

网友:
不应该吧,在LVS规则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器件是怎么识别的。贴出那一段来看看?

楼主:
器件识别关键字是?

楼主:
np

np

nn

nn

楼主:
我把电路图里的管子d,s对调,进行lvs,也能通过。。。
怎么会酱紫!!!!!!!!!!!!!!!!!!

网友:
D,S 本來就可以互換了!!
這很令人驚訝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s和d长得有什么差别呢?你给大家普及一下啊

楼主:
我原来是这么想的:
d,s位置必须确定,否则画的schematic就不对了
但后来做仿真发现,就算d,s对调,电路照样工作
d,s的区分只是区分电流方向,用nmos做例子,你就算电流从s流到d,也是可以的,因为画法不会影响实际电流的流向,d可以作为s,s可以作为d

网友:
规则文件里面的端口顺序是g,s,d,b.

楼主:
那就更不对了。。。

网友:
看产生的netlist 用啥格式,在网上search 一下这种格式下四端的顺序

网友(2015-11-18):
根据CDF中的定义,一般都定义为D G S B的顺序。

网友B(2024-03-27):
是根据CDF定义来定义的

网友C(2024-05-22):
引用 网友B:
是根据CDF定义来定义的

calibre会读取cdf定义的标记?如果自己手画的mos呢。我跟楼主一样,发现lvs抽的网表mos端口是从右到左排列的,没有管什么s,d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libre会读取cdf定义的标记?如果自己手画的mos呢。我跟楼主一样,发现lvs抽的网表mos端口是从右到左排 ...

普通的mos管,不用管S D,非对称的才要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