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给位大虾一个Modelsim仿真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2-03-30):
** Error: (vsim-3009) [TSCALE] - Module 'my_button' does not have a timeunit/timeprecision specification in effect, but other modules do.
请教各位大虾
Modelsim出现这个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啊?

网友:
没有定义 timersca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testbench中定义了'timescale了,在源程序中没定义,是要在源程序中也定义吗?我之前写的testbench就没有在源程序中定义

网友:
对于这个错误,可以通过一个指令来屏蔽掉。具体如下:
底层模块没有是`timescale或者timeunit/timepresicion定义,在仿真加载时会出错,而不是像之前版本一样作为告警。
解决:可以使用在vsim指令后加-supress 3009屏蔽该告警。

网友:
将有timescale的放在flist第一行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懂,仿真方面我太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testbench里边还是源程序里边

网友:
timerscale 有格式说明的,你自己查查资料

网友:
测试脚本有格式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测试脚本是通过软件自动生成的,关于timescale的格式,我不知道看什么资料,能不能推荐一点呢?谢谢了!

网友:
在modelsim的transcript窗口下可以输入脚本指令,加上我提供的那个参数选项即可屏蔽这一类的警告错误。如果只是通过工具的用户界面来启动仿真的话,可能有点麻烦了。

网友:
    verilog 有语法书,语法书都有 啊。或者你直接百度,论坛资料库都有。夏宇文的也可以

网友:
推荐你看看编写测试平台这本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我还是再看看资料吧,这方面我太菜了,菜刚开始,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这方面我再加强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

网友(2012-05-23):
顶4楼的。使用4楼的方法好用。

网友(2012-12-08):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可行,有个拼写错误,是"-suppress"而不是"-supress".

网友(2013-01-08):
回复 楼主:

    少了  timescale 1ns/1ps

网友(2013-03-03):
同样坐等!

网友(2015-10-16):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遇上了这个 not have timeunit错误,你说在vism指令后加上-suppress 3009
  是在哪里输入这条指令啊,,我在transcript 框里输入之后显示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F:

很久的事情了,现在也不用modelsim,有点忘记了。

网友:
我在testbench中定义了'timescale了,在源程序中没定义,是要在源程序中也定义吗?我之前写的testbench就没有在源程序中定义

网友(2016-07-07):
解决这个问题的思想很简单,在TestBench中将timescale定义为全局变量即可!

网友:
在文件最上面添加'timescale 1ns/100ps  时间根据自己的情况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