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mality 启动错误

楼主(2012-03-30):
各位老大,我的formality0906sp1在运行时,报错如下:
    Error: Must set $SYNOPSYS to a valid Formality installation directory;

    更改了几次SYNOPSYS都不行。我的licesen是没有问题的,但是formality0906sp1是解压安装的。

    哪位遇到过相似的问题?求解!!!

楼主:
解决了! 重新安装,步骤如下:
1)下载formality 09.6
       论坛链接: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hlight=formality%2B
2)下载synopsys_installer2.4
      (由于工具版本为2009,所以下载了这个,更新的版本没试过)
      论坛链接: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ynopsys%2Binstaller

      installer解压后,运行./installer -gui ,按照提示进行,安装完毕,启动,ok!
    (注明:启动画面让填写的 Site ID Number & Site Administrator&Contact Information,没有填写,直接点击next)

    工具起来了,没有报错!

楼主:
        突然想起了前几年好像解决过类似的问题,按照当时的方法一试,可以,不用重装!
   方法如下:
1)   cd $formality_intall_path/admin/intall/fm/bin
2)   ./install_fm
3)    这时候,terminal有两个提示:
    a) Synopsys root directory [ xxxxxxxx/xxxxx/xxxx ] : 回车
      b) Architecture(s) [ amd64 linux] :回车
      这两个提示,里面的默认选项都符合要求,所以我选择的回车。
    像没头苍蝇一样折腾了半天,还好有了一个满意的结果!

网友(2012-11-10):
请我你的license问题如何解决的啊,我装好后启动时,显示系统没有license?

网友(2014-03-01):
解决了! 重新安装,步骤如下:
1)下载formality 09.6
       论坛链接:
2)下载synopsys_installer2. ...
引用 楼主:

网友(2021-02-01):
引用 楼主:
突然想起了前几年好像解决过类似的问题,按照当时的方法一试,可以,不用重装!
   方法如下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