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敢问各位大侠chopper amp如何仿真呢?

楼主(2012-03-30):
敢问各位大侠chopper  amp如何仿真呢? chopper需要用开关调制,这样岂不是仿瞬态的,那如何看频率响应呢?如何看残留失调呢?

麻烦给位大侠指点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chopper就是换换差分对、电流镜神马的。仿瞬态原则上是把所有可能的组合都用DC定好,不如00、01、10、11,然后每个差分对、电流镜的组合都要模拟一下,那就好了。但是其实随便选一个模拟一下就可以了。
放offset就需要你在电路中加一个offset,看看tran仿的长程平均下能不能把offset给消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pss不就行了。

网友:
能不能再说的详细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