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SW中的AV、NV、AS、NS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3-30):
如题,平时用过NV,只显示指定的层。多谢

网友:
AV=ALL VIEW
NV=NONE VIEW
AS=ALL SELECT
NS=NONE SELECT

网友:
3楼正解,画图的时候有时候把其它层锁定,这样就不会有错误的移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

网友:
具体用法呢?我知道什么意思,不会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3楼的解释正确。
具体用法:
NV: 不显示所选的层
AV:显示所选的层
NS:不可选中所选的层
AS:可选中所选的层

可通过鼠标的左右键组合选择。
具体可以在版图上实验。

lixiaojun707

网友(2014-05-07):
刚把软件安上 到处逛逛张张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