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救,关于inout端口连接和ddr2 controller的

楼主(2012-03-30):
就是,我在一个顶层模块里,要把两个小的模块连在一起,而这两个小的模块中有的管脚是inout类型的,那我在这个顶层模块中怎样定一只个连接信号。例如:
    module top(……);

……
driver driver(.dq(top_dq),//模块例化,就是这块的top_dq信号在module top中怎么处理(dq信号是在inout类型)

);
……
ddr2 ddr2(.mem_dq(top_dq)
);
……
endmodule

另外,我现在做的是一个ddr2 controller的仿真,ddr2 controller 是生成的,测试向量什么的是自己编的,仿真图是这样的,就是local_initial_done这个信号一直是低电平,有没有高人能够帮忙解答一下

仿真图,就是local_initial_done这个信号一直是低电平

仿真图,就是local_initial_done这个信号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
你把两个模块接口都定义为inout,中间例化用wire连起来就OK了吧
local_initial_done是IP初始化完成的标志,估计你的激励没给对,我从图上看好像连时钟都没起来吧

网友:
嗯,我觉得好像就是输入和输出引脚都可以接吧。如果错了告诉我哈。

网友:
对,如果两个模块的inout直接连接的话,只需要定义一个wire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