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0.18在不同平台仿真结果不同

楼主(2012-03-30):
奇怪的事情。
一个是RHEL4WS,一个是RHEL5.4。
相同的TSMC 0.18RF模型文件(设计中没有用到rf器件),相同的网表(直接拷过来的),相同的HSPICE2006.09版本。
仿出来的结果却不同。
RHEL4下的仿真结果与hspice2008 win版仿真结果相同。
分析了下,RHEL5下的结果不对,与预期设计有差距。
按理说不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有谁碰到过或者能解释下?

楼主:
没有人碰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没有碰到过

网友:
没有碰到过呢,有没有什么error或者warning信息?

楼主:
很正常,对比lis文件
从截图处出现实质性的差异,后面的节点电压,电容,电流基本都不同。导致结果不相同。

lis文件对比

lis文件对比

左边是RHEL4_32bit,右边是RHEL5_64bit

楼主:
现在怀疑是32位软件在64位系统下导致的。
因为后来在64位系统下换过2010.03仿真过,结果与2006.09在64位下结果相同。
2010.03是s明确写明支持RHEL5的。

楼主:
问题不存在,是我自己搞错了。

网友:
那錯 ?
其實也碰過 win hspice  & linux 跑的ˊ不同

不過 hspice  在 RHEL 5 已OK嗎
很多 eda vendor 都說只到 rhel 4.4 ..  4.5  4.8 或許還好

但 rhel 5 說沒有

為何要換到 RHEL5 ????

楼主:
自己的失误,导致了假象。
RHEL5下,h$pice目前没发现有很大的问题,包括较古老的2006。09版本。
系统更新也是趋势,越来越多的新工具也支持更新的系统。EDA厂商也慢慢会跟上。

网友:
你們碰過 spectre model VS spice model run

I V curve  不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