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IO寄存器的地址

楼主(2012-03-30):
最近初学NIOS碰到个问题,请教下我在SOPC中加入了个PIO模块,分配的地址是  ,只有16个地址
而我看datasheet中,关于PIO有4个寄存器和它对应  ,请问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基地址为DATA 它有32位输出,占用了4个寄存器,它们的地址是0x1800~0x1803,direction也占用了4个寄存器,地址是0x1804~0X1807,以此类推,interruptmask和edgecapture分别占用了0x1808~0x180b和0x180c~0x180f。
datasheet里的offet 偏移量“1”“2”“3”“4”,折合到实际地址就是base+ offet*4个地址,4个地址是由于 这四种寄存器分别32位,1个地址能存8位,因此占用了4个地址。
本人出学,请高手看看我说的对吗

楼主:
请大侠指点下~

网友:
你这个PIO模块里面有几个IO口啊?

楼主:
4个单向输出 ,我试了 不管设置几个输出 地址都是0x1800~0x180f, 我特别想知道这16个地址是怎么分配给这4种寄存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