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smc 标准单元cdl文件导入生成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2-03-30):
导入标准单元库里的CDL文件(一般在lvs_netlist目录下)生成电路原理图

device map 文件:
devMap := pfet pmos2v
propMap := w width l length
addMap := model pch

devMap := nfet nmos2v
propMap := w width l length
addMap := model nch

(注:我已把CDL网标里的ANTENNA子电路删除,否则要改diode元件的映射关系)

网友A:
请问电阻,电容和diode如何写map文件呢

网友(2012-10-11):
请问LZ parameter file那里的cdlin是一个路径还是什么文件啊?

网友(2013-03-30):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数字电路中,利用CDL导出来电路图中的synbol如何把它转换成标准的symbol单元呢?谢谢!

网友(2013-08-02):
请问楼主,这个cdl文件是在哪里呢?我用的是tsmc90nm的库,做模拟电路设计,需用数字标准单元库搭一些逻辑。现在已经把gds文件导入了,所有数字库的版图都有了,可是找不到对应的symbol在哪里,求帮忙

网友(2013-12-26):
zhege为哦也知道的!

网友(2014-02-12):
回复 楼主:

great

网友(2014-05-14):
请问楼主:device map file 是自己写呢还是工艺厂提供的呢

网友(2014-07-08):
电阻电容的需要写map文件么。。。。。。

网友(2015-03-18):
map文件一直写不对,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了

网友B(2016-06-29):
回复 楼主:

    .SUBCKT里调用子电路 XNMO A  B C D N25LL
这个XNMO 不能被识别为 nfet  。device map 指定也不行,这个什么原因。

网友:
嗯,这个确实不错,尤其是数模混合设计中的数字部分的电路,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导入的,然后和analog部分一起做验证。

网友(2021-08-20):
这个方法正需要,我要试试,楼猪么么哒

网友(2021-10-02):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阻,电容和diode如何写map文件呢

同问:

请问电阻,电容和diode如何写map文件呢

网友C(2022-04-24):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解决了吗

可以增加empty的mos管的subckt,或者把XNMO 改称M开头的声明,自己试试

网友:
这个之前我也弄过,没成功

网友(2022-07-20):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解决了吗

器件声明时候把X开头该为M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