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并联电容的阻抗

楼主(2012-03-30):
Pspice 仿真结果: C1,C2,C3并联

网友:
Ok, what is your mean?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并联后,阻抗曲线出现了零点和极点,设计中要避开极点。

网友:
pspice仿真,我也学学啊

网友:
并联谐振峰

网友:
NB,不错。下次我也研究研究。。。。

网友(2012-05-27):
小白 飘过~~

网友:
好主意,研究一下

网友:
反谐振点

网友(2012-06-26):
其实楼主做的是PDS设计的部分,电源系统设计中需要设计电容系统来在不同的频率上降低电源系统的阻抗,以使得电源系统能够更加快速的相应系统电流变化导致的电压降低效应,两个电容并联可以拓宽低阻范围,但是并联共振会造成阻抗的极点,索性电容是有引线电阻的,所以实际中并联共振阻抗没有那么大,但是也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不明白啊不明白

网友:
ADS也可以完成啊~

网友(2012-08-05):
并联电容出现零点和极点, 如果设计当中中心频率正好在零点或极点,有什么危害啊 。何为零点、极点 。望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我吃西红柿我吃西红柿

网友(2012-11-14):
这个就是RC 震荡了。 仿真结果定量地表现了电路情况。

网友:
学习一下,以前从未仔细考虑过

网友(2013-07-08):
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2014-01-06):
值得研究

网友:
What's your point?

网友:
Optiwave OptiFDTD 8.0 破解版 (光通讯、光子晶体、奈米结构仿真软件)

网友:
并联谐振

网友:
出现了谐振?

网友(2014-05-29):
看似合理的仿真。。。

网友:
电源设计的好文章,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