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从FPGA design 转做IC design该学哪些

楼主(2012-03-31):
请教从FPGA design 转做IC design该学哪些

网友:
这两个一样的吧 我刚开始学FPGA设计,求指点呀,邮箱872019780@qq.com

网友:
没做过FPGA设计不懂,不过仅仅是一些细节方面的差异吧,这是基于FPGA寄存器资源丰富的原因,比如FPGA中独热编码 asic是不用的

网友:
为啥要换呢?

网友(2012-06-17):
呵呵,本人情况差不多,你是前端还是后端呢~

网友(2012-11-27):
如果你fPGA学的好,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