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对芯片进行ESD试验,不知该如何做

楼主(2012-03-31):
想对芯片进行ESD试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买一般的静电枪是否合适?
另,以前没做过ESD的相关测试,不知道在试验过程中要注意点什么,请大虾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买个静电枪就可以的,不过一般要过两个规范,MM和HBM。去网上查查这两个规范是怎么规定的就可以了,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芯片一般是焊接在PCB上,然后用静电枪对着PCB打么

网友:
那个好像不对,应该是按照MM&HBM的规范去打,下载一下规范吧,google一搜一大堆的。HBM是模仿人体接触的,要串联电阻。MM是模拟机器带电的,要并联电容。

网友:
找有设备的机构进行测试

网友:
用静电枪打的和HBM/MM不是一个标准。一个是系统级的,一个是芯片级。

需要这个认证的话要联系有ZAPMASTER的公司去检测。

网友:
樓上說的對,  對CHIP 來說外面只相信  '認證單位"

你別白花時間去買來自己弄
做過又如何 ?  別人不信

萬一你自己不會測明明會過搞到不過 ?

還有SYSTEM LEVEL  應該不是
自己說過就過的吧

网友(2017-03-03):
    需要这个认证的话要联系有ZAPMASTER的公司去检测

=> free
curve软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