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锁定判断

楼主(2012-03-31):
最近在仿真频率综合器,鉴相频率10M,输出5G,环路滤波器带宽50K。现在做时域仿真,放到150us,通过计算器看输出频率大小,发现输出频率不固定,有0.1M的范围浮动,不知道这算锁定没?如果没有锁定,是什么原因?谢谢啦

网友:
整数还是分数分频?
你这个可能是锁定的,跟仿真精度有关。
可以改一下精度试试有没有变化。

网友:
提高精度仿真

网友:
应该已经锁了,0.1M只有20个ppm,再看看你的Kvco,可能已经到燥底了

楼主:
   整数分频,一直都是用的中等精度仿真,仿真时设置了最大步进为0.1ns。

楼主:
应该已经锁了,0.1M只有20个ppm,再看看你的Kvco,可能已经到燥底了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太清楚已经到噪底了是什么意思?还有20ppm是如何计算的?刚接触频综,很多都不是太清楚,谢谢啦

网友:
锁不锁定看vcontrol就知道了,0.1M看你vcontrol电压上的波动,再乘以kvco,就是频率的变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震荡频率是5G, 0.1M/5G=2e-5 =20 ppm, 偏差已经很小了,要是你Kvco很大的话应该已经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