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有硬核怎么办

楼主(2012-03-31):
才开始做DC,遇到点问题,请教一下:
    做一个8051内核的综合,里面的rom,ram是硬核,综合的时候该怎么办?刚开始我把rom 和ram的.v 文件也读入了的,但是后面用link命令会报警告,做后面的命令也是一直报同样的警告就是,说里面的一些列化单元在库文件中找不到。

网友:
硬核不要读.v,而是读db或lib文件

楼主:
哦 但是没有db文件啊。你说的db文件,就是这个硬核吧。可不可以把那两个硬核从整个设计中去掉不综合啊。我看那个ip核的资料,硬核都是综合过了的。

网友:
硬核肯定是综合布局布线都做好的,但DC需要知道这个硬核端口上的一些参数,比如cap, max_cpa,max_transition等,DC做综合就是在满足时序的情况下做的,如果不知道这些参数,必然会影响到综合的结果。

你们的硬核是谁提供的?他们应该改一个库文件,实在不行,你就自己写一个,或者去网上找一个类似的。

网友:
硬核必须要提供.lib,然后lib compiler生成.db
然后综合的时候,加入link列表.

ROM, RAM在memory compiler的时候,会生成各种条件的.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