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几种不同的无线网状网络的路由协议

楼主(2012-03-31):
无线网状网络是由Ad Hoc网络发展而来的一种多点对多点的无线网络,目前无线网状网络的路由协议都从很大程度上参考Ad Hocl~络的路由协议,其中经典型路由协议更是直接将Ad Hoc路由协议应用于无线网状网络环境。对经典型无线网状网路由协议进行介绍,并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协议进行重点分析。
  一、无线网状网的路由协议
  传统的路由协议是专为有线网络设计的,并不适用于无线网状网环境。因为传统的路由协议不能够很好处理无线网状网环境中常见的拓扑结构和链接质的快速变化。
  无线网状网络都有一些显著的特性,例如:高动态性,智能性,端对端最佳路径选择,多跳性,通常带宽有限和计算能力不足。
  无线网状网络的高动态性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路由器本身可能移动,并造成网络拓扑结构的快速变动。
  第二,即使路由器本身不移动,由于干扰、地理和环境等因素,无线电链路的质量仍可能发生快速变化。
  从以上这些特性可以知道,完备的无线网状网路由协议必须需要具备以下特点:
  ①分布式操作;
  ②快速收敛(适应更快的移动);
  ③可扩展性;
  ④适用于大量的小型设备;
  ⑤只占用有限的带宽和计算能力主动式操作(减少初始延迟);
  ⑥在选择路由时考虑无线电链路的质量和容量;
  ⑦避免环路;
  ⑧安全性。
  由于无线网状网是由Ad Hoc网络发展而来的无线网络。Ad Hoc网络和无线网状网络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现有的主流无线网状网路由协议也是从AdHoc网络的路由协议发展而来的,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的路由协--议:一种为先验式路由协议:一种为反应式路由协议;另外一种就是二者的混合,称为混合式路由协议。
  (1)先验式路由协议
  概念
  先验式路由协议是一种基于表格的路由协议。在这种协议中,每个节点维护一张或多张表格,这些表格包含到达网络中其它所有节点的路由信息。当检测到网络拓扑结构发生变化时,节点在网络中发送路由更新信息。收到更新信息的节点更新自己的表格,以维护一致的、及时的、准确的路由信息。
  不同的先验式路由协议的区别在于拓扑更新信息在网络中传输的方式和需要存储的表的类型。先验式路由协议不断的检测网络拓扑和链路质量的变化,根据变化更新路由表,所以路由表可以准确地反映网络的拓扑结构。源节点一旦需要发送报文,可以立即得到到达目的节点的路由。
  典型先验式路由协议DSDV协议
  DSDV的基本原理是:每一个节点维持一个到其它节点的路由表,表的内容为路由的“下一跳”节点。DSDV创新之处是为每一条路由设置一个序列号,序列号大的路由为优选路由,序列号相同时,跳数少的路由为优选路由。
  正常情况下,节点广播的序列号是单调递增的偶数,当节点B发现到节点D的路由(路由序列号为s)中断后,节点B就广播一个路由信息,告知该路由的序列号变为s+l,并把跳数设置为无穷大,这样,任何一个通过B发送信息的节点A的路由表中就包括一个无穷大的距离,这一过程直到A收到一个到达D的有效路由(路由序列号为s+1-1)为止。
  在此方案中,网络内所有的移动终端都建立一个路由表,包括所有的目的节点到达各个目标节点的跳跃次数(或标识距离矢量的路径矩阵)。每个路由记录都有一个由目标节点设定的序列号。序列号使移动终端可以区分当前有效路由路径和已过时的路由路径。路由表周期性地做全网更新以维护全网的通信有效性。
  通常,为了减少由于路由表更新而产生的大量路由信息传递,减少网络路由开销,可以采用两种路由更新方式。
  第一种是全清除方式,即通过多个网络协议数据单元将路由更新信息在全网中传输。如果网络内终端出现移动,则产生的新路由分组信息不定期的传达至网络内所有终端。
  第二种是部分更新方式,或称为增量更新方式,即在最后一次全清除传输后,只传递那些涉及变化了的路由信息进行传输,这些信息通常被放置在一个标准的NPDU里,从而减少路由信息的传递量。在增量更新方式中移动终端可以增加另外一个附加的表来存储路由更新信息。
  新路由信息的广播信息包含目标节点的地址,到每个目标节点的跳数、接收信息的序列号,以及独有的广播序列号。新路由信息适用最新的序列号。如果两次更新具有相同的序列号,则具有较小的距离矢量阵的路由具有优先权。因为它代表路径最短(或跳数最少)。
  在通常情况下,从源节点到目的节点可能存在多条路径,在最佳路由路径的确定过程中,移动终端跟踪不同路由路径的时间,最佳路由路径就是时间最短的路径。在找到最佳路径之前,该时间呈收敛性涨落。一旦路径确定,这些信息就存放到每一个终端的路由表中,直到节点收到新的路由信息。
  (2)反应式硌由协议
  反应式路由选择协议是一种当需要一条从源节点到目的节点的路径进行数据发送时才查找路由的路由选择方式。节点并不保存整个网络的及时准确的路由信息。当源节点要向目的节点发送报文时,源节点在网络中发起路由查找过程,找到相应的路由后,才开始发送报文。
  为了提高效率,节点可以将找到的路由保存在缓存中供后续发送使用。反应式路由协议按需路由的特点可以较好地适应节点移动较为频繁的无线网络环境,节点发生移动后,只需要更新需要发送数据的相关路径的路由信息即可。
  (3)混合式路由协议
  混合式路由是将前面两种路由方式结合起来,在局部范围内使用先验式路由协议,维护准确的路由信息,并可以缩小路由控制消息传播的范围。当目标节点较远时,则使用反应式路由协议查找发现路由。ZRP协议就是混合式路由协议的代表。ZRP协议是一种专为多变的通信环境(如可重构无线网络,RwN)设计的平铺式路由协议。在每个节点定义一个区域,此区域包含一些节点,这些节点的距离(也就是跳数)在一个限定的范围之内。这个距离被成为区域半径rzone。每一个节点只需要知道它的路由区域内的拓扑结构,而且其路由信息随着区域内的拓扑更新而更新。这样,尽管网络很大,但更新仅仅在局部区域进行。由于距离大于1,这样区域就有大量重叠。
  若s要与D通信,则s发送query消息,并一级一级广播下去,直到到达D,D响应这个请求,表明路山为:S-H-B-D。
  B知道路由路径的机制成为路由累积。累积过程如下:query消息每经过一个节点,则在query消息中加上该节点的信息。为了限定信息大小并能反应出路由发现过程,在query消息中加入跳数限制,并且每经过一个节点,跳数减l,若跳数域为0,则丢弃该消息。区域内部采用先验式路由协议。
  可以看出ZRP仅需要一些相对小数量的query信息,这些信息只是发给周边节点的信息。由于区域半径相对于整个网络来说总是比较小,得知区域内部拓扑的开销只是整个网络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每一个节点储蓄的信息也大为减小。另外,ZRP协议比全网的反应式路由发现机制要快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