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 set drive 数值是什么概念

楼主(2012-03-31):
看了帮助,说set_drive所设置的是一个电阻值,那位大牛给解释一下,这个电阻的数值是什么概念?

比如 set_drive 3 [all_input]
这个3是什么概念?怎么把这个数值跟驱动能力联系到一块去,也就是说设为3的时候,驱动能力达到什么程度?

另外,利用drive_of可以看到某个cell的output pin的drive,比如我现在用的库 drive_of CKBD2HVT/Z 为3.080135,通过DC/PT能报出来,但是lib文件里面没有这个数值,请问这个数值是通过什么方法计算出来的呢?

再者,lib cell中会有 input transition/output load 构成的查找表,根据这个表可以看到,output transition/delay实际上跟input transition 以及output load密切相关,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用set_drive来设置驱动能力,直接设置input transition/max_capacitance等参数不就可以让DC判断时序是否满足要求了吗? 为什么还要设置drive????

等待大牛帮忙。

网友:
其实 set_drive input transition/max_capacitance 都是模拟一个输入端的 驱动能力
他们都可以用电容电阻来衡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回答太笼统,我都知道,我想知道更具体点。

问的简单一点:

比如input port A 接了10个BUF B,判断A能否驱动后面10个B的依据是:B的输入端的Cap之和加上net上的Cap小于A的max_cap, 既然如此,只要对A设置max_cap即可。 那么为什么还要set_drive呢??

另外,set_drive设置之后,DC拿这个drive值(电阻)做什么运算了?判断时序是否满足constraint用到了这个值了吗?在哪儿用的???

网友:
等高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