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控制FIFO的读使能信号?

楼主(2012-03-31):
我想设计一个模块来控制FIFO的读使能信号,举例说明:假设当FIFO内存储了50个数据时,读使能信号有效,开始读数据。我想通过设计这样的模块,其输入信号为FIFO的输出信号如:wr_ack,valid。输出信号即为读使能信号rd_en。把这个模块与FIFO相连,这样似乎弄成反馈的样子了,不知道是否可行,求高人指点!

网友:
你这样的方案可以的, 你把FIFO的读写指针都拉出去做逻辑, 生成你的rd_en 信号

网友:
可以的。
两张方案:
1、像二楼说的,将读写地址拉出去。
2、根据写信号使能进行计数,计数到50以后,写有效就输出一次读控制。
以上是个人建议,仅供参考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