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职位选择,请各位大侠们指导!

楼主(2012-03-31):
请问,做IC设计这个行业:数字前端,STA ,综合 ,DFT ,PR,验证 哪个更有发展前景呢??以后的薪资待遇会更好呢??如果在数字后端里的STA ,DFT ,PR 选择呢,哪个更好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到数字后端来发这个帖子,俺肯定告诉你做PR好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倒是~~如果在前端发,一定会说前端的好,做PR,如果设计太大,是不是很累呢?几千门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分这么细啊,即使后端PR,也要分析时序,DFT,之类的啊。

网友:
   几千门? 我可以手摆.
忙的时候忙的要死. 闲的时候闲的蛋疼.
一年有8个月忙算多了.
但也因人而异.
不然icfb, 陈涛等大大也不会有时间回大家的帖子了.
估计是项目间隔期, 闲的蛋疼.

网友:
前端还是后端看个人兴趣吧。
前端不要只想着coding,真正做设计,你 就知道,coding只是模块设计人员很小的工作量,大部分的时间是设计方案。设计人员的优点:创造性多一些,成就感大一些。缺点:方向太多,真正大的芯片,一个设计人员只负责很小的模块,一旦失去学习的动力,你永远只能是一个模块设计人员,永远成不了架构工程师。
还有前端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是架构设计,可惜这个工作不是新人能胜任的,一般的架构工程师无疑是项目组中学习能力超强的人,不然怎么会那么多设计人员成长几年之后,只有几个能成为架构工程师呢。
小公司的后端,或许把综合到版图的活全包了。大公司会细化,真正细化工作的原因,是芯片太大太复杂,不细化工作根本搞不定。
不过就你列举哦的几样后端工作,STA的工作是最有技术含量的,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只能说你根本不懂sta,但是真正将sta工作细化出来的公司应该很少,如果有,我想sta的人员不仅仅是前后端的纽带,也肯定是后端时序收敛的监工。
不说了,婆婆妈妈的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__^*) 嘻嘻…… 非常感谢~~~如果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会选择DFT,或者STA,或综合吧~~~O(∩_∩)O谢谢大虾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