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sim中使用多维数组的问题

楼主(2012-03-31):
各位:
     我用SV调C,然后在C函数里面使用二维数组,结果出来错误结果,log最终提示如下:
ncsim: *E,SIGUSR:Unix Signal SIGSEGV raised from user application code.
     所使用的sv与C代码如下
    sv文件:
        import “DPI-C” function void crun();
        program test;
            initial begin
                crun();
            end
        endprogram
     C文件: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vdpi.h>
         void crun() {
              unsigned short array[1080][1920];
              int i,j;
              for(i=0;i<1080;i++) {
                   printf("i=%d\n",i);
                   for(j=0;j<1920;j++) {
                         array[i][j]=1;
                    }
              }
         }
   结果是在显示了i=536之后就出现上述的ERROR了。有谁知道是真么回事,该怎么解决么?

网友(2015-05-06):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你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6-05-25):
how to reduce the dumping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