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DDR2 phy

楼主(2012-03-31):
altera DDR2中的DDR2的phy指的是啥东东?UniPHY和altmemphy有啥区别?谢谢

网友:
我的理解PHY应该是指物理层,DDR2应该也是有链路层和物理层之分,物理层只要是对数据进行编码,一般要保持线路传输的DC平衡,也就是传输的0,1数目相等,编码之后的并行数据经过Serdes(串行器),Tx发送出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再好好理解一下!

网友:
使用内部不同的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否讲得再仔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