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dence直流仿真之后看管子参数时betaef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3-31):
如题,我在网上只是查到 他是有效β参数,那具体是指什么呢? 谢谢啦

楼主:
已经知道了 - -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Betaeff=u0*w/l

网友:
回复 网友A:

   Cox呢?

网友:
看意思就是和beta一个意思了?

网友B:
应该是Betaeff=μ*Cox*W/L,不过实际上在bsim3v3模型里Betaeff不仅随着W/L变化,好像和VGS也有关

网友(2013-01-14):
回复 楼主:

   好问题,好答案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2015-06-24):
回复 楼主:

   cadence直流仿真中的betaeff是指有效β值,具体指的是什么,听说Betaeff=μ*Cox*W/L对不对?在做电流镜时,由电流怎么确定管子的宽长比?那个μ*Cox怎么得到?谢谢!

网友(2017-08-21):
请问beff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2020-10-13):
那设计反相器是不是要让P管和N管的Betaeff相等呢?

网友C(2021-08-20):
7楼不见了,想知道说了啥,另外beff又是啥意思呢

网友:
您好,7楼消失了,请问他说了啥呢?beff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2021-11-02):
大哥 ,7楼是什么。我算下来好像是beff 是 u Cox W/L这个参数才是

网友(2022-05-06):
各位前辈们好,我查了一下
betaeff只是“betaeff=ueff*coxe*weff/leff”,其中weff和leff是有效宽度和长度(即减去任何增量以说明蚀刻、偏压依赖性等(模型中有相应的方程式)。ueff是有效迁移率(同样,这是因为它取决于长度)——这是有方程式的。

所以betaeff本质上是设备的beta测试,使用的是真实的宽度和长度,而不是绘制的宽度和长度。

安德鲁
引用自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ly-beta-and-betaeff

网友E(2022-08-23):
引用 网友D:
大哥 ,7楼是什么。我算下来好像是beff 是 u Cox W/L这个参数才是

我也是,所以有弄清楚到底两个啥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所以有弄清楚到底两个啥区别吗。。

木有

网友F(2022-12-16):
beff:等效于u*Cox*W/L
betaeff:等效于三极管的beta,在MOS中等价于为gm+gmb+gmbs
如有错误,欢迎指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beff:等效于u*Cox*W/L
betaeff:等效于三极管的beta,在MOS中等价于为gm+gmb+gmbs
如有错误,欢迎指正,谢 ...

您这个是从哪看的呀

网友G(2023-03-01):
beff和betaeff,其中beff就是平方率关系对应的理想参数(完全不考虑沟道调制效应等,是可以计算过后发现,用得到的阈值电压还有Id算出来完全符合平方率关系对应的理想值),betaeff是修正的跨导模型参数,毕竟现在模型不是以前的那种简单模型

网友H(2024-01-19):
引用 网友G:
beff和betaeff,其中beff就是平方率关系对应的理想参数(完全不考虑沟道调制效应等,是可以计算过后发现, ...

仿真得不到beff和betaeff,咋办呢?怎么计算呢?

网友(2024-04-30):
引用 网友H:
仿真得不到beff和betaeff,咋办呢?怎么计算呢?

没有就自己仿真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Betaeff=μ*Cox*W/L,不过实际上在bsim3v3模型里Betaeff不仅随着W/L变化,好像和VGS也有关 ...

好问题,好答案

网友(2024-06-13):
引用 网友G:
beff和betaeff,其中beff就是平方率关系对应的理想参数(完全不考虑沟道调制效应等,是可以计算过后发现, ...

简单明了

网友(2025-04-09):
引用 网友C:
7楼不见了,想知道说了啥,另外beff又是啥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