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MC的.5工艺的slot怎么画

楼主(2012-03-31):
如题 谢谢

网友:
工艺厂商提供的文档中有写,自己查查吧。提供一张.13工艺的关于slot的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设计规则我知道,可是我想问的是mental中的slot是怎么弄的,是不是就在mental的中间去掉一块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就是在大金属的中间挖出空槽,挖槽的方向与电流方向一致。最好是先做出一小段挖去槽的金属保存为cell,然后以此复制。其实如果不是很大的电流,就用多条金属走线吧,免去挖槽的痛苦。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