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smc里的mark slot net pin drawing各层用途?区别?联系?

楼主(2012-03-31):
csmc里的mark slot net pin drawing各层用途?区别?联系?

楼主:
path label text net

网友(2014-08-09):
同问 最近在用上华的工艺 比较迷茫

网友:
大概解释一下如下:

mark:用来标识器件如BJT,IND等,是DRC/LVS/XRC用来标识器件或提取连接关系用的,该layer无须做mask,也就不必tape out
slot:用来给某层金属加slot或block slot用的,要与该金属层一起tape out,mask house会通过逻辑运算得出最终该金属哪些区域是否要加slot
net:画图时用来标识connectivity的,可不做tape out
pin:画图时用来标识block的端口(PORT),可不做tape out
drawing:画图用的,必须tape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