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esd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2-03-31):
小的现在做的一个电路,输入电压高电平比电源电压还高,低电平的时候为0,通过esd电路之后如果是正常的二极管结构的话,接到vdd上的二极管会被导通引起漏电流,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接到vdd的二极管不接的话,会不会导致esd击穿事件????

楼主:
这个端口是usb otg电路中5v的vbus端口,电源电压只有3.3v,因为还关系到热拔插的问题,似乎esd要求更高了

网友:
整体结构只做针对GND的ESD,原理上也是可行;
但需要注意,PAD对VDD做ESD测试时,只能通过PAD-GND的通路.

网友:
長知識了  但是還是不太清楚ESD要如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