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wk 怎么将内部变量输出啊

楼主(2012-03-31):
awk 怎么将内部变量输出啊

比芳说
awk '{cnt=$2}'  num.rpt

if($cnt == 0)then*******************************怎么让这个地方的cnt为awk中的值
    echo "FAILED" >> test.log
else
    echo "PASSED" >> test.log

哪位大虾指导一下 不甚感激!

网友(2012-08-12):
cnt=`awk '{print $2}'  num.rpt`

if($cnt == 0)then*******************************怎么让这个地方的cnt为awk中的值
    echo "FAILED" >> test.log
else
    echo "PASSED" >> test.log

网友:
答案如下:

cnt=`awk '{print $2}'  num.rpt`

if [ $cnt -eq 0 ] ; then
    echo "FAILED" >> test.log
else
    echo "PASSED" >> test.log
fi

楼主啊,Shell该加强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