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关于开关电源系统环路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3-31):
开关电源系统环路仿真可以确定增益, 相位余度,和带宽. 请问,很多公司没有开关电源的小信号模型, 那么是如何仿真系统AC特性的??如何做补偿的?

网友:
请在《开关电源SPICE仿真与实用设计》这本书中找一找,有介绍。

网友:
记得matlab中有一个sisotool可以自己加零极点,之后给出补偿参数!不过一直没用过,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上面说的对

网友(2012-05-05):
其实有很多的仿真电源AC特性的软件的,你随便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书啊,书上有

网友:
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正在寻找解决方法!

网友(2013-01-14):
有很多软件可以进行交流小信号仿真,这要看你的电路特性,有几种小信号的建模分析方法,一些论文里都有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