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并转串

楼主(2012-03-31):
代码如下:
always @(neg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address      <=  1'b0;
      end
    else
      begin
        if(start)
          begin
            address  <=  addr_reg[3];
            address_reg[3:1] <= address_reg[2:0];
          end
      end
  end
编译的时候会报错,提示是:address_reg被重复赋值。哪位能帮忙解决这样的问题,不用计数,如何实现并转串。

网友:
基本语法都不懂吗,输入信号怎么能被赋值呢?

网友:
assign address  =  address_reg[3];

always @(neg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address_reg      <=  4'b0;
      end
    else
      begin
        if(start)
          begin
                        address_reg[3:1] <= address_reg[2:0];
          end
      end
  end